[新定义发布] 新品上架:SC92F84H超值型MCU,新一代高灵敏度触控电路~~

楼主(2023-06-06):
新品上架:工业级8051-SC92F84Hx系列无外接触控电容,高性能, 多路ADC ,大灌电流、超低功耗触控技术
可适用于弹簧触摸按键,隔空触摸按键,滑轮滑条,接近感应,对灵敏度要求较高的触摸应用

SC92F84HX系列共6个型号:
SC92F84H2M/X (20PIN)
SC92F84H9M/X (24PIN)
SC92F84H3M/X (28PIN)

主要应用市场:
工控、家电、消费等触控产品

该系列产品亮点
  • 16KB Flash ROM ;0K/1K/2K/All  IAP;
  • 1K SRAM;  128bytes EEPROM
  • 12M/6M/2M HRC;外接32.768K晶振 ;
  • 12bit ADC*21ch(1个内部VDD测量),Verf 为2.4V;
  • 5个Timer,支持输出PWM和捕获功能;
  • 1无级速率设定UART;(可管脚映射)
  • 1个无级速率设定超级串口SSI(SPI/UART/IIC),可管脚映射;
  • 20路高灵敏度触控通道,支持通道并联,无需外接触控电容;
  • 26个大灌电流IO,100mA@0.8V/ 150mA@1.5V
  • 功能安全:Checksum ;Unique ID;UCID;
  • 电压 2.4~5.5V,温度 -40°~85°C;
  • EMI优,CE/PE 均可以通过
  • ESD强:  HBM  8KV  CDM 1KV  LATCH UP  200mA

*--------------------------------------------------------------------------------------------*

有啥问题,随时联系我们,有下面5种路径:
1、访问新定义MCU官网:www.rdsmcu.com
2、微信公众号:新定义MCU 全现货(扫码关注)

3、技术服务QQ:288 191 5443(扫码加好友咨询)

4、客服电话:400 008 0832(8位32位MCU热线,超好记)
5、技术邮箱:support@rdsmcu.com

网友A:
84H这个据说是和 BS86D20 pin to pin 的

网友B:
赛元的触摸MCU,8位机只有这个是不需要外置参考电容了,有的时候就差这1个脚不够用,这个挺好

网友C:
C92F84H采用了新一代的通道并联技术,不管外面的是12个按键,还是20个按键,芯片内部多个电极是连在一起的,扫描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D:
SC92F84AX 内部也集成有4 级可选电压LVR、2.4V 基准ADC 参考电压、低耗电WDT 等高可靠电路

网友E:
SC92F8463B提供了一个独立的计数器, 它可以支持六路的 PWM 输出: PWM0~5

网友F:
SC92F84AX 具有非常优异的抗干扰性能,非常适合应用于各种物联网控制、大小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充电器、电源、航模、对讲机、无线通讯、游戏机等工业控制和消费应用领域

网友G:
SC92F84AX 的TK9/TK11 与TK 调试通信口复用,若需使用TK 调试功能,请尽量避免使用TK9/TK11

网友H:
SC92F84AX 有16 Kbytes 的 Flash ROM,ROM 地址为0000H~3FFFH。此16 Kbytes Flash ROM 可反复写入1 万次,可通过SinOne 提供的专用ICP 烧写器(SOC PRO52/DPT52/SC LINK)来进行编程及擦除。地址为0000H~00FFH 地址的256 bytes 区间MOVC 指令不可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