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1F4P7有备份寄存器吗

楼主(2023-06-06):
HK32f0301F4P7有备份寄存器,要保证休眠数据不丢失,找不到涉及备份寄存器操作

网友A:
建议楼主学着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学着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手册里有几句话盖过说有,官方apk,库函数里都找不到

楼主:
停机(Stop)模式
停机模式是在 Cortex®-M0 的深睡眠模式基础上结合了外设的时钟控制机制。在停机模式下,电压
调节器可运行在正常或低功耗模式。此时,在 1.5V 供电区域的所有时钟都停止,HSI 振荡器的功能禁用,
SRAM 和寄存器内容被保存下来。
在停机模式下,部分的 I/O 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看来不用备份寄存器,停机SRAM数据保留,跟ST单片机有所区别,这就省事了

网友B:
没用过这种备份寄存器,话说这芯片支持么?

网友C:
你可以参考ST的,ST的和航顺的基本兼容

网友D:
这种数据可以写在外置的flash之中吧,是不是更好点

flash是有寿命的

网友E:
翻翻手册吧,估计能找到

网友F:
用睡眠模式的话,咋不用L系列呢?更好些

停机模式6ua可以了

网友G:
我翻了一下手册,也没找到具体的

跟st有些还是有不一样的,

网友H:
你可以找个FAE或者代理商咨询一下的

网友I:
还是找例程吧,也许例程里有这方面的

网友J:
话说,这是要保存什么数据啊?咋不存在外面的flash之中呢?

网友K:
低功耗休眠这块,属实麻烦,好多地方都要处理

网友L:
我们常用的备份寄存器是多少位的寄存器 呀

网友M:
备份寄存器,它们处于备份区域里,当VDD电源被切断,它们仍然由VBAT维持供电,当系统在待机模式下被唤醒,或者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是,它们都不会被复位

网友N:
看一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现在MCU一般都用备份域。

网友O:
这个型号有多少个备份寄存器的数量呢?

网友P:
备份寄存器是在flash里边还是在然里边呢

网友Q:
备份寄存器的用途是什么 也就是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R:
BKP控制寄存器用来管理侵入检测和RTC校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