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这个板子我画了半个月!

楼主(2023-06-06):
右边是以前同事做的。左边是我做的。原理图复杂一倍,板子小一倍。大家品评一下。
我纳闷为什么这个板子我要画十几天?不可思议。
难道是因为我用了AD?

楼主很厉害了,赞
有些板子还是要实测才行呀,遇到过实测不过的案例。

网友A:
cadence 估计1-2天搞定了吧
AD 打开软件都要好几秒 无论你电脑多块  老电脑 直接30秒以上

三个都用,三个都不太精。现在才算入门了AD。个人体会,用惯了其实都一样。AD体积比较大,主要是硬盘读写太多,所以会比较慢。内存加大,硬盘用快的,CPU整个i7。跑最新的AD不会觉得太卡了。当然和其他两个速度是没法比。

网友B:
**是慢工出细活

现在太追求速度了

@ASHYLAI :光吹牛也就算了,搞出来一堆问题才难搞
大部分人都是说话不腰疼的,动不动就说我一秒钟就搞定了。真正让他做他又不做。

网友C:
这是在绣花啊,工作就是慢慢的磨

网友D:
慢工出细活

网友E:
按楼主的薪水,这板子的画板费用是2W

网友F:
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G:
按楼主的薪水,这板子的画板费用是2W

一个产品的原理图,PCB加一起差不多2W。这个难道贵吗?

网友E:
最近论坛反应好慢

网友E:
看着右边更复杂。

网友H:
hua de ting hao.

网友I:
其实可以考虑用四层板设计了。

开始是考虑四层,画着画着就改成两层了。要保护环境。

网友J:
如果是双层板的话,右边的板子比左边的板子画的好多了。

空间太小,没办法。

网友K:
AD:律师函还有5秒到达战场

网友L:
你同事画的板子明显走线布局比你更好看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你同事画的板子明显走线布局比你更好看一点

不光这些,EMC性能也要好一些, 右边板子的芯片走线都走的微带线。左边板子芯片走线太乱了。TI有个PCB走线文档,可以参考的。

网友E:
可能楼主左右不分?看上去右边板子更小,也可以说差不多大小,毕竟都有些地方空着。

看大芯片的大小对比。

网友E:
如果是2层板,右边的底面铺铜会更完整。

网友M:
改了几版

第一版。

网友N:
左边板子反面放器件了?右边的看起来都放单面的

网友O:
说实话,抛开技术不谈,右边的板子看起来很舒服

抛开事实不谈,抛开政治不谈。哈哈。

网友P:
算算一月画可以两板,很不错了。

网友Q:
两款板子功能实现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两款板子功能实现了没有?

我做的还没打板,右边的可以了。

网友R:
板子不光要走线好看,小空间,还要考虑信号的完整性,以及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S:
我工作12年,一直以来都是画4层板以上,换了新工作,第一次画双面板,居然用了7天时间~~~

网友T:
简单,一般就2种情况:要么是软件用的不熟,要么是板子确实太难了;从图来分析,应该是属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