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教一下这个LM358两级放大电源原理!

楼主(2023-06-06):
这是一个人体感应模块的 后级 信号处理 电路 。本人菜鸟看不懂 想请教一下教各位大神们,这个两级LM358信号处理电路的 工作原理!

@zlf1208 :哈哈
xch
生孩子也找人从头开始帮忙
哦,也可能楼主是卧底^_^
这么基础的标准放大电路,楼主都懒得翻一下书本,实在无语。我查看了一下楼主以前的提问历史,全都是些极其基础的问题,自2019年加入二姨,至今4年了,几乎没什么进步,这些年不知道楼主都在忙啥?!

网友A:
同向放大+比较器

网友B:
同向交流放大+反向放大(消除一级放大带来的直流干扰并加直流偏置),电源做了RC滤波,各级放大做了简单的相位补偿,输出加了RC。传感器应该是热释电。

网友C:
改用专用芯片吧,这种电路对外围,走线都会影响。

网友D:
两级100倍的交流放大电路

网友E:
前级101倍、后级100倍放大级联,就是放大10100万倍,以LM358的噪声性能,估计会很大噪声了。
第一级低通截止于1.6Hz(1M+104),交流耦合又放大很低频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级100倍放大级联,就是放大1万倍,以LM358的噪声性能,估计会很大噪声了。
第一级低通截止于1.6Hz(1M+10 ...

前级是同向放大,后级是反向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级100倍放大级联,就是放大1万倍,以LM358的噪声性能,估计会很大噪声了。
第一级低通截止于1.6Hz(1M+10 ...

第二级 不是 比较器 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级 不是 比较器 吗?

后级的 R33/100K电阻跟R38/33K电阻不是5V分压进入 IN+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级是同向放大,后级是反向放大?

是的,严格的说,前级同相放大101倍,后级反相放大100倍。但是那些电容取值会有低通、高通的效果,我就不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严格的说,前级同相放大101倍,后级反相放大100倍。但是那些电容取值会有低通、高通的效果,我就不 ...

那后级的那 两个 R33/100K电阻跟R38/33K电阻5V分压进入 IN+ 是什么作用的?是分压吗?为什么要分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后级的那 两个 R33/100K电阻跟R38/33K电阻5V分压进入 IN+ 是什么作用的?是分压吗?为什么要分压? ...

提供偏置的啊,建议找本书,好好学习一下运算放大器,这些都是运放最基础的用法,进一步用法是高阶滤波器、仪用放大器,信号发生器,等等。

网友F:
楼主虽然我也不是很专业,但是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我们可以拿一个仿真软件,仿真一下,看看基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