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码魔盒]
TBK-RD8T3x开发板测评之用魔盒生成BTM+UART1工程

楼主:
今天有时间,拿出新定义的TBK-RD8T3x开发板,测试一下BTM中断和UART1发送数据的功能。
关于BTM(Base Timer),《RD8T37x系列数据手册》上有具体叙述。

下面记录的是用易码魔盒来生成BTM+UART1工程的过程:

1、运行EasyCodeCube,点击“新建工程”,设置好工程路径和填写工程项目名称(这个名称填写后,软件会在工程路径下新建以这个项目名称为名的新文件夹)。

2、选择芯片型号(可以先输入关键字眼如“8T37P”来进行速选)

然后点击“点击这里开始工程”

3、选择项目模板(因为没有涉及特殊应用,所以只选择一般性空模板)

4、设置:启用内部32K振荡器

5、启用串口1,并设置串口1参数

如单片机串口1需要接收数据,则“UART接收”项要选择“允许”。
串口波特率,默认是9600,此处改为115200。
工作模式,要选择模式1,注意不能选择模式0。

6、设置P34端口模式
为了方便图形化设置P34端口模式,首先可以将代码窗口进行隐藏,方法是点击代码阅读窗口右上角的隐藏按钮:

将P34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闪灯用):

7、设置BTM中断时间为1秒(闪灯用):

8、设置完成,点击“生成”按钮。

这时可以直接在易码魔盒中添加代码、编译和下载,但因习惯于keil,所以下面用keil打开工程项目。

9、用Keil C51打开工程项目。

初次打开,会提示找不到RD8T37P48器件,点击“确定”就是。

10、点击keil中的魔术棒,选择对应的器件。

11、在中断程序中添加代码
    P34=!P34;//闪灯
    USCI1_UART_SendData8('A');//发送串口数据

12、进行编译。

13、用ISPTool下载程序。

14、用ISPTool打开串口,查看串口接收数据。

网友A(2023-06-19):
新定义的资料好找吗

网友B(点评):
还算可以吧

网友C:
基础定时器和其他种类定时器根本上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D:
项目模板那块 只有英文界面显示吗?可以转换到中文显示吗

网友E:
首次打开配置相应的器件之后再打开就不需要再次配置了吧

网友F:
新定义目前和iar有合作关系吗 我比较习惯用iar

网友G:
编译完成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哪种方式下载程序呢

网友B(点评):
可以串口下载

网友H:
这种编译过的文件只能通过串口进行下载吗?可以使用jtag吗

网友B(点评):
支持串口下载或使用RDLINK下载

网友B(点评):
用来调试触控功能,就必须使用RDLINK,用串口不能支持调试触控功能,调试方法可以参考本人的另一篇文章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7464&page=1#pid13523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