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的ADC问题

楼主(2023-06-07):
HC32F005的ADC多通道连续转换累加模式时,多个通道连续多次转化的结果是全部保存在 ADC_result_acc 这一个结果寄存器中吗?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ADC通道都有对应独立的 ADC_result_acc 结果寄存器吗?

网友A:
是的,只有一个ADC_result_acc寄存器

网友B:
完成一次转换就需要读出来,或者用DMA模式。

网友C:
是的,每次转换完成都要读出来,不然会被覆盖。

网友D:
多通道连续转换累加模式是什么情况 各个通道的都加在一起吗

网友E:
如果只有一个寄存器 那么我怎么知道各个通道的数据是什么呢

网友F:
可以有单通道连续采样累加模式吗 这样可以做平均计算呵呵

网友G:
这种寄存器应该是各个通道公用一个  所以要及时读取转换结果

网友H:
只有一个寄存器 所以每次转换完都要及时读取结果

网友I:
可是这种只有一个寄存器的话 当转换速度很高 会不会影响结果的读取或者影响转换速率呢

网友J(2023-07-21):
你可以存在数组里的啊,把数据输出出来就好了

网友K:
话说,这芯片的ADC好用不,精度咋样?

网友L:
好像是都保存在这里吧

网友M:
你需要转换一次之后,就要把数据读出来的,不然就覆盖喽

网友N:
没用过,不过连续转换一般都需要转换完提出来数据的吧

网友O:
好像是每个通道都用这个寄存器吧

网友P:
按理来说可以将每次转换完的数据复制到一个数组里,这样就好区分了

网友Q:
每个通道好像都是用的这一个寄存器

网友R:
应该没有对应的单独的寄存器吧

网友S:
你仿真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么,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