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LPUART典型应用

楼主(2023-06-07):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本篇应用笔记将介绍国民技术 LPUART(低功耗通用异步串口)的典型应用。LPUART 专门为低功耗通信设计,相比较于 USART(通用同步异步接收器),LPUART 可以用 LSI 或 LSE 作为作为时钟源,可以在低功耗状态下保持通信功能,满足低功耗特定数据唤醒需求。

网友A:
在需要低速、低功耗数据传输的场景下,如智能电表、智能家居等,可以使用LPUART实现数据传输。

网友B:
可以通过LPUART实时输出调试信息,方便验证程序运行状态和调试代码逻辑。

网友C:
在选择使用LPUART时,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通信速率、数据格式和电平转换等参数

网友D:
低功耗UART(LPUART)是一种用于嵌入式系统的串行通信接口,具有低功耗、高可靠性和较高的灵活性等特点。

网友E:
LPUART是一种低功耗、灵活可靠的串行通信协议,适用于多种场景下的数据传输和控制应用。

网友F:
在使用LPUART时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和设备特性进行相应的设置和优化,并考虑通信速率、噪声干扰、数据传输可靠性等因素。

网友G:
在进行LPUART通信时还需要注意数据格式、通信协议等问题,以确保通信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H:
LPUART可以与无线模块结合使用,实现无线通信功能。

网友I:
LPUART通信速率比较低,可以有效降低能耗。

网友J:
LPUART和外部设备进行串行通信,可以实现对外部设备的精确控制。

网友K:
请问一下楼主,LPUART是全双工四线制的串口通讯方式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问一下楼主,LPUART是全双工四线制的串口通讯方式吗

LPUART的全称是Low power 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中文意思是低功耗通用异步收发器,简称LPUART。

网友M:
对于低功耗产品来说很实用

网友N:
这种串口能够实现低功耗的原理是什么呢,速度会有所下降吗

网友O:
是说在睡眠情况下也可以正常使用的串口还是说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比较节省功耗呢

网友P:
我觉得它的关键在于使用的时钟源是不同的

网友Q:
LPUART 是一种 UART,允许在有限功耗下双向 UART 通信。仅需 32.768 kHz LSE 时钟即可进行高达 9600 波特/s 的 UART 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