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DC输入端波形不稳的分析

楼主:
ADC是MCU产品较为常用的一个功能。我这里想对遇到的采样输入端波形不稳做个案例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参考作用。

有次学弟屁颠屁颠的跑过来问我,说为什么他的ADC输入端波形会不稳,并且降低采样频率后,精度依旧不够。我看了他的电路,发现他是直接将稳压电源对ADC进行输入,同时用示波器对输入波形进行观察。

波形特征如下:每次ADC采样时,会有一个电平掉落现象,波形产生下陷。

我出于本能的,觉得模拟输入端口应该加一个小电容进行滤波就可以了。于是加了一个104电容,有效果。电容越大,产生的电压降落的幅度将越小。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

现在市场上的MCU内部搭配的ADC大多是SAR(逐次逼近结构)。事实上,这种电压扰动产生于SAR ADC内部固有的采样保持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而当ADC的相关时间都设置正确时,这样的扰动并不会使转换精度有所损失。反之,如果没有采用合适的设置,将会导致ADC在转换过程中损失显著的精度。

我们可以把这里说的“相关时间”分成2部分看:
  • 软件配置的ADC采样时间。ADC的采样频率越快,采样时间就越短。反之,ADC的采样频率越低,采样时间就越充裕。因此,为了提升采样精度,我们可以适当降低ADC的采样频率。
  • 硬件配合的外部RC电路。RC元件的取值会从本质上影响ADC转换的精度,为了获得最佳的ADC性能,我们需要小心对待并设计外部RC元件,在选取采样时间时也必须参考采样电容充电的时间常数。只要在采样时间内,采样电容能够完成充电,那么即使存在波形扰动,在结果寄存器中依旧能够得到准确的转换结果。

(文章部分内容节选自《NXP的应用笔记AN4373——如何使ADC达到最佳的性能》,想了解更多的话,推荐去看看,写的很详细)

网友A(2023-06-10):
ADC开启的时候,内部先是一个充电动作。

网友B:
这不是常识么

网友C:
用示波器进行观察本来就会引入额外的干扰

网友D:
这个涉及到采样电阻需要匹配的问题吗

网友E:
为什么有时候两路adc采集会互相产生干扰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有时候两路adc采集会互相产生干扰呢

这个估计和内部的原理以及模块配置有关系

网友G:
既然这两种方式都有不完美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改进呢

网友H:
采样频率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  需要和被采样信号相匹配就好了

网友I:
主要是内部采样电容充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