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32G45x IO口模拟SPI

楼主(2023-06-07):
#技术资源# #每日话题#

       本篇应用笔记主要内容是N32G45x IO口模拟SPI通讯过程。

N32G45x IO口模拟SPI应用笔记.zip

网友A:
用软件模拟spi,io口要设置为推挽输出还是开漏输出

网友B:
IO口的输出和输入时序与目标设备的SPI接口要求相匹配

网友C:
SPI通信涉及时钟、数据线和片选线。确保IO口的时序满足SPI规范要求

网友D:
模拟SPI可以基于软件实现,即通过GPIO口进行逻辑操作模拟SPI协议。

网友E:
根据目标设备的规格书或文档,了解所需的时钟频率、数据采样边沿等参数,并确保IO口的操作满足这些要求。

网友F:
如果从器件不是一个MCU,则SCK的频率基本不用考虑,尽你MCU的最快速度发出即可。

网友G:
IO口模拟SPI需要通过软件来控制时钟和数据线的状态。 正确设置和控制IO口的输出和输入状态,并根据需要插入适当的延时,以满足SPI协议的时序要求。

网友H:
可以通过比较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来验证传输的正确性,并处理可能出现的错误情况。

网友I:
SPI通信中,IO口需要支持正确的电平(高电平和低电平)以及驱动能力,以满足目标设备的电气特性要求。确保IO口能够提供所需的电平范围,并且具备足够的驱动能力,以确保可靠的信号传输。

网友J:
IO口的驱动能力足够满足连接的器件的要求,并避免超过IO口的负载能力。

网友K:
使用良好设计的电路以减少噪声和干扰,并遵循工程实践,以提高模拟SPI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L(2023-07-07):
N32G452硬件SPI为什么SCLK和MOSI同时跳变,200MHz的示波器放到最大都看不到时间间隔,导致AD7190无法正常通信,手册要求SCLK和MOSI必须有一定时间的间隔,这个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