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TF_A编译缺少uboot

楼主(2023-06-08):
TF_a为官方源码包,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编译路径没设置对吧。

网友B:
TF_A好像是STM32MP特有的。

网友C:
按照教程来,肯定有哪一步漏了。

网友D:
丢包了,找FAE要呗

网友E:
这种最麻烦了,不如找个完整的编译过的包,自己再调试

网友F:
话说,官方没提供uboot

网友G:
提示是没找到文件,那你看看你实际的文件在不在啊

网友H:
有可能是权限的问题吧,不让读?

网友I:
官方应该有单独的uboot吧,拷过来看看好用不?

网友J:
估计是不是先需要生成uboot,然后再编译这个呢?

网友K:
你用ls看看文件都有啥呗

网友L:
按理来说不应该丢文件的啊,是不是你下载没下全啊

网友M:
原厂没提供完整的编译链和包吗?

网友N(2024-01-16):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O: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