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ZIT6使用GPIO输出翻转电平如何达到4Mhz?

楼主(2023-06-07):
由于设计原因,所在引脚无法复用定时器PWM功能,只能用定时器在定时中断手动翻转引脚电平,但需要输出4MHz以上的时钟信号给其他芯片使用。听说GPIO能翻转50MHz,但实际1Mhz都不到。这需要如何做呢?

网友:
IO有个高速模式啊,你配置了没。

网友:
要将STM32H743ZIT6的GPIO配置为高速模式,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首先,您需要包含适当的头文件,该头文件包含了用于配置GPIO的函数和宏定义。在您的代码文件中添加以下语句:
  1. #include "stm32h7xx_hal.h"

接下来,您需要初始化GPIO引脚。可以使用HAL_GPIO_Init()函数进行初始化。例如,如果要将GPIOA的Pin 0配置为高速模式,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在上述代码中,我们将GPIO模式设置为输出(GPIO_MODE_OUTPUT_PP),拉电阻设置为上拉(GPIO_PULLUP),并将GPIO速度设置为高速模式(GPIO_SPEED_FREQ_HIGH)。

网友:
最后,您可以使用HAL_GPIO_WritePin()函数将GPIO引脚设置为高电平或低电平。例如,要将GPIOA的Pin 0设置为高电平,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网友:
以上是将STM32H743ZIT6的GPIO配置为高速模式的一般步骤。请根据您的具体需求和引脚配置进行相应的更改。确保正确配置引脚和适当的时钟使能,以确保GPIO功能正常工作。

网友:
GPIO的速度配置有以下几种模式:

GPIO_SPEED_FREQ_LOW:低速模式,适用于低频率应用。
GPIO_SPEED_FREQ_MEDIUM:中速模式,适用于中等频率应用。
GPIO_SPEED_FREQ_HIGH:高速模式,适用于高频率应用。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非常高速模式,适用于非常高频率应用。
这些速度模式对应的宏定义可以在STM32的头文件中找到,具体取决于您使用的开发环境和库版本。通常,这些宏定义以GPIO_SPEED_FREQ_开头,后跟相应的速度模式名称,例如LOW、MEDIUM、HIGH和VERY_HIGH。

网友:
注意:每个具体的STM32系列和型号可能会稍有不同,所以请查阅您使用的具体型号的技术文档和参考手册,以获取准确的宏定义和相关信息。

网友:
要实现GPIO的快速翻转,可以使用寄存器级的操作来直接控制GPIO的输出状态。以下是实现快速翻转的基本步骤:

首先,确保GPIO引脚已经配置为输出模式。您可以使用适当的函数(例如HAL_GPIO_Init())或直接操作相关的寄存器来完成配置。

使用GPIOx_BSRR寄存器来翻转GPIO引脚的状态。GPIOx_BSRR寄存器用于设置或复位GPIO引脚,即置位或清除引脚的位。引脚号的低16位用于设置引脚,高16位用于清除引脚。

要置位GPIO引脚,将引脚号设置为对应位的位置(例如使用GPIOx_BSRR的低16位)。
要清除GPIO引脚,将引脚号设置为对应位的位置(例如使用GPIOx_BSRR的高16位)。
下面是一个示例代码,演示如何使用寄存器级操作实现GPIO的快速翻转:
// 假设要翻转GPIOA的Pin 0引脚

// 置位引脚
GPIOA->BSRR = GPIO_PIN_0; // 等同于 GPIOA->BSRR = (1 << 0);

// 清除引脚
GPIOA->BSRR = GPIO_PIN_0 << 16; // 等同于 GPIOA->BSRR = (1 << 16);

网友:
请注意,翻转GPIO的实际最大频率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系统时钟频率、IO口驱动能力以及电路的特性。在实际应用中,您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硬件和需求进行测试和优化。一般来说,GPIO的翻转频率可以达到几十兆赫兹的范围。但是,请注意在进行高频翻转时,确保IO引脚和外部电路能够适应所需的频率。同时,根据具体情况,您可能需要考虑使用中断、DMA等其他技术来实现更高效的IO操作。

网友A:
GPIO口的最大输出速度如何理解?

网友B:
进行输出控制,在循环中反复设置和清除GPIO引脚,通过空指令(__NOP())进行延时来控制翻转速度。

网友C:
是不是没配置翻转速度啊

网友D:
如果需要更高的翻转频率,可以考虑使用DMA或者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E:
GPIO翻转速度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GPIO端口驱动能力、IO电容负载、时钟频率等。

网友F:
需要对GPIO口进行基础配置,包括设置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选择输出速度和使能高速输出模式等。

网友G:
为了达到更高的翻转频率,需要选择尽可能快的时钟频率,同时还要考虑IO电容负载等因素。

网友H:
在GPIO高速输出模式下,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输出速度和电源供电情况,并考虑负载能力等问题。

网友I:
可以使用寄存器级的操作来直接控制GPIO的输出状态

网友J:
定时器中断软件取反输出4M的方波信号,要做到每0.25微妙中断一次,即使你能做到,估计系统其它任务也基本干不了了!

网友K:
基于中断方式GPIO输出4MHz方波 翻转频率得8MHz了。做到了也没啥意义。除非CPU不做别的了。

网友L:
若使用18M或9M波特率,需要选用50M的GPIO的引脚速度。

网友M:
寄存器操作io比hal库效率高多少啊?

网友C:
是不是没有配置高速模式啊

网友N:
是不是没配置gpio的速度啊?

网友O:
I/O口驱动电路的速度,是用来选择不同的输出驱动模块,达到最佳的噪声控制和降低功耗的目的。

网友F:
如何使用GPIO高速输出模式来实现较高的翻转频率。

网友P:
在STM32的代码中,需要初始化相应的GPIO口,并设置为输出模式。然后可以使用定时器或者循环延时来控制翻转频率。

网友Q:
当STM32的GPIO端口设置为输出模式时,有三种速度可以选择:2MHz、10MHz和50MHz

网友R:
你的定时器实现的是4Mhz?

网友S:
我感觉想要达到4MHz,你可以直接在主函数的while循环让引脚不停的翻转,然后看看能达到多少频率。

网友T:
我觉得保险起见,还是用PWM输出比较好,定时器+GPIO容易有误差。

网友U:
中断的方法就太频繁了,其他任务就没法执行

网友V:
c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选择高速输出模式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初始化输出低电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