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卡模拟P2P配置问题

楼主(2023-06-07):
想使用卡模拟(CE),T4T的P2P,demoIni()初始化接口需要如何配置?还有就是这个P2P和AP2P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清楚,没用过所谓的莫妮卡,按照接口自己做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A:
你这是想怎么模拟卡啊?

网友B:
我咋感觉像蓝牙呢?这个P2P和AP2P这词

网友C:
你说的模拟卡,是指IC卡这种么?

网友D:
你想用啥方案呢?

网友E:
话说,这种接口没啥demo示例吗?

网友F:
没玩过P2P这种

网友G:
你最好先找到关于P2P的资料,才行

网友H:
配置最好是参照已有的呗,这样也算可以兼容现有设备

网友I:
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吧

网友J:
模拟卡比较麻烦,资料还少,开发不容易

网友K:
各协议和卡片支持的宏定义开关在platform.h中进行修改

网友L:
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M:
卡模拟很多NFC芯片都不知道吧,P2P倒是不少芯片支持。

网友N: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全面,要是问的全面一点就好了。

网友O:
AP2P模式下两侧都发送遵循读卡器模式的命令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