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的CAN采样点配置

楼主(2023-06-07):
请问stm32f4的CAN采样点一定要配置完全一样,CAN总线才不会出错吗?别人要求的波特率500K,采样点87.5%,STM32F446RE配不到呀

网友A:
采样点不需要完全一样的,一般情况下通信没有问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接近或一致

网友B:
采样点设置在80%就挺好

网友C:
一般来讲,采样点在80~90%位置都可以。

网友D:
采样点配置是保证采样时间在有效范围内采集到。只要采集到正确的就行,不一定要87.5%。

另外也可以适当调整APB1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