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定时器按键进出Stop低功耗模式唤醒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3-06-07):
先说明一下,我使用的是STM32L431RCT6的芯片,按键使用的是定时器扫描的方式。
进入低功耗部分代码如图
我通过按键能够正常进入Stop模式,然后由同一按键的外部中断触发唤醒,出现的问题是,
程序重启初始化后,自动又进入了中断,经过Debug调试推测是,再由外部中断唤醒的时候定时器扫描又识别了按键按下,又一次进入了STOP模式,那么问题了来,我明明已经关闭了时钟,关闭了定时器,为什么还能通过定时器扫描识别到我的按键(该截图为尝试改动的截图,我有试过在Stop模式前关闭定时器,但是无效)。。。
顺便问一下,进出停止模式前后的恢复初始化及初始化应该如何配置

网友A:
按键扫描处理没做好吧

网友B:
你都没按按键的话,怎么能进入到STOP啊?

网友C:
你需要不让进入到程序STOP之中才对

网友D:
你是不是按按键的时候有个标记啊,然后按下之后没清除呢?

网友E:
弄个标记吧,标记变量,不让再进按键中断了呗

网友F:
感觉像硬件干扰,或者是逻辑设计的不对

网友G:
我理解是,你按键进入到STOP,然后按键失效?

网友H:
你是不是初始化,没按键都直接能进入到STOP啊?

网友I:
有些时候,程序初始化的顺序也是有关系的,你要注意哈

网友J:
关闭定时器好像是真没啥用

网友K:
对啊,很好奇你的按键没按下,为啥还能被扫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