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磁环导致的信号衰减问题(增加磁环是为了通过EMC)

楼主(2023-06-07):
磁环导致的信号衰减问题(增加磁环是为了通过EMC)

航空线缆输出一个56V/1.7M/3.5W的超声信号,如果经过磁环,会导致信号衰减或者没有信号输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磁环的规格是外径20mm,内径10mm,厚度10mm;磁环在25M信号的时候阻抗是40Ω,在100M信号的时候阻抗是98Ω

@zyj9490 :广东话 并要
@QWE4562009 :并绕
@zyj9490 :并要还是并绕 兄弟
加共模电感,对EMI,EMC也好,产生RE,RS的共模成分,要降低的共模信号(对大地),二线并YAO。

网友A(2023-08-25):
绕了几圈啊,1.7M频率比较高了,电感加了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