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saber全桥变换器仿真,请大神指点一下,为什么mos管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3-06-07):
mos导通电压不等于0,而是输入电压的二分之一,磁化电感电压反而为0了,这是为啥?

楼主:
saber文件也附上了

网友A:
好像用saber的不多

从你的截图看,激磁电感不对

网友B:
上下管同时导通了就这样。我猜驱动 MOSFET G极 上下管的信号相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同时导通了就这样。我猜驱动 MOSFET G极 上下管的信号相位相同

不是啊,14一样,23一样,同桥臂是互补的,也有死区,设置的应该没错的,看了好几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