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输入高精度PWM

楼主(2023-06-07):
请问PIC哪颗芯片支持高精度pwm,我需要发出频率131.25kHz的PWM波,频率误差范围在131236Hz-131263Hz,这么算的话PWM频率是万分之一的精度,请问用Microchip的芯片可行吗?

网友A:
针对您需要发出131.25kHz频率的高精度PWM波,Microchip(美国微芯科技)的PIC32系列微控制器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些微控制器配备了灵活且强大的定时器模块,可以实现高精度的PWM输出。

网友A:
在PIC32系列中,您可以考虑使用具有高级定时器/计数器(Advanced Timer/Counter)功能的型号,例如PIC32MX、PIC32MZ或PIC32MK系列。这些型号的定时器模块提供了广泛的配置选项,可以满足您的高精度PWM需求。

网友A:
请注意,具体的定时器模块和功能可能因芯片型号而异。因此,在选择适合您需求的芯片之前,建议查阅Microchip官方网站上的文档和数据手册,以确保所选芯片具备所需的高精度PWM功能,并了解相关的编程接口和限制。

网友B:
换个晶体不就行了?

楼主(点评):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网友C:
PIC有芯片, DDS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