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码魔盒] TBK-RD8T3x开发板测评之关于烧录后无法运行程序的问题解决

楼主(2023-06-07):
近日用易码魔盒配置的工程,烧录后偶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使用RD Programming Tool(软件选择5V烧录电压),或使用RD-ISPTool(板子电压选择5V)烧录后可以正常运行,而使用RD Programming Tool(软件选择3.3V烧录电压),或使用RD-ISPTool(板子电压选择3.3V)烧录后,均无法正常运行,现象是烧录后没有响应,即使重新下上电,均无法运行程序(不闪灯)。用“RD8T37P48工程ISP恢复工程”重新写入引导程序,也无效。一时陷入迷茫。
分析:电压5V正常,3.3V不正常,那应该是在电压方面的设置有问题。于是,打开芯片手册,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问题。

有关电压方面设置的,那可能只有LVR(低电压复位)触发电压的设置了。RD8T37P48为了兼容5V或3.3V多种电压环境,因此拥有多种低电压复位,分别是1.9V、2.9V、3.7V、4.3V:

顺便说一下,这几个电压选项与keil中仿真器的选项有出入:
这个就不管了。

突发奇想:会不会在LVR的电压选择出问题?
但用RD Programming Tool下载时,LVR电压选择的是1.9V:
没有错呀。那么又是哪个地方问题了?

再次打开易码魔盒中的设置,易码魔盒设置项LVR电压选择的是4.3V,不会是这个地方吧?

于是,把它改为1.9V,重新生成工程,编译,再次使用RD Programming Tool(3.3V)下载,结果完全正常。

反思:
一般来说,下载工具中的设置,决定了芯片某些功能的确认,但在RD Programming Tool 中的低电压复位电压的选择项,却无法改变原始代码中的设置项。
教训:
使用易码魔盒初始化工程时,要谨慎对待每一项的设置。
每一项都得仔细检查过关,不能太相信下载工具中的设置。
尽可能做到易码魔盒与下载工具的设置一致,否则有时会产生不该产生的问题。

附:下面两个完整工程,一个LVR设置为4.3V,不能运行于3.3V,一个LVR设置为1.9V,这个可以运行于3.3V。

网友A:
这里显示的是RD8G05M20这颗IC的低电压复位档位值,不是RD8T37P48的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