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智能无线远传电表设计方案(CW32W031R8)

楼主(2023-06-07):
智能无线远传电表设计方案(CW32W031R8
1、整体方案说明
        智能电表不仅可以实现单三相用电全电量数字计量显示,还可以进行预付费充值,远程集抄和远程控制及防窃电等应用。在目前的所用远程集抄的方案中,为了简化系统的布线工程,很多是采用电力线载波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但是电力线载波会由于配电变压器对信号进行阻隔,易受干扰和干扰其他用电设备、信号衰减等因素的影响,很多集抄选择了远距离无线传输技术。
        该设计方案是基于CW32W031R8实现的ChirpIoT无线功能,结合计量芯片开发的智能无线电表。ChirpIOT无线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在相同功率和通信速率条件下,比FSK、OOK、MSK等传统的其他无线方式传播的距离更远。并且有功耗低,覆盖范围广,容易部署等优点。

2、硬件设计说明
        电源设计部分采用AC/DC模块进行供电。
MCU选择芯源的CW32W031,该MCU具有 ChirpIoT射频子系统, 工作频段为370MHz ~ 590MHz 和 740MHz ~ 1180MHz,支持半双工无线通信,支持 0.08kbps ~ 20.4kbps 的低速率模式,支持扩频因子自动识别和 CAD 功能。射频子系统提供一个内部处理单元来处理与 CPU 的通信,通信由通过内部 SPI 接口发送的命令处理,内置 IRQ 中断用于发出事件信号。并且CW32W031的Sleep 模式和DeepSleep 模式可以大大降低设备自身的功耗。

MCU管脚定义:

ChirpIOT子系统:

        在计量方面选择HT7017,该芯片为多功能、高性能单相电能专用计量芯片,可外接锰铜或电流互感器作为电流采样器件。可直接输出所有测量参数,具有一路电压测量,两路电流测量(有一路是用来防窃电的),串口通讯。可以输出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有功电能、无功电能、频率等。
        CW32W031只需要完成多功能电能表要的管理和通讯协议程序即可,所有参数都是内部硬件算法直接进行运算的,这充分保证了参数的精度与可靠性。而HT7017采用的是SSOP16,提供3路计量ADC输入,支持UART通讯,可以与CW32W031的3个UART中的其中一个相连接。

HT7017外围参考电路:

采样参考电路:

        电表的数值显示功能,可以采用CW32W031驱动RSI1602液晶模块进行数据显示,但是主要的数据应用还是通过ChirpIoT射频子系统传输到远程管理平台进行数据管理,实现一般业务功能。
        对于远程控制功能,可以采用磁保持继电器的方式进行断电和送电控制。

3、设计框图

4、软件设计说明
        软件设计部分,电表数据采集部分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CW32W031的串口对HT7017的各个校表寄存器进行校表写入操作,然后通过读写操作进行计量参数寄存器进行读写。ChirpIoT可以参考CW32W031例程进行无线SF、BW、payload 长度等参数的设置和数据包接收与发送。

5、其他说明
        1、在计量采样电路中,由于系统本身采用AC/DC隔离电源模块进行供电。所以如果电流等采样电路互感器隔离式采集可以让CW32W031与HT7017进行直接连接,如果是非隔离式采样,如锰铜和电阻分压等非隔离的方式,需要采用光耦将MCU于HT7017进行隔离,这样可以尽可能保证安全。
        2、该方案除了电表本身具备ChirpIoT通讯功能,为了实现设备的远传联网,一般会采用ChirpIoT网关进行集中采集和转发。而ChirpIoT网关同样可以采用CW32W031进行设计,如在网关中加入以太网接口或4G等通讯模块,便可以实现系统组网。

网友A:
安富莱电子的H7-TOOL开发工具可以仿真烧录芯源的单片机 ,

网友B:
这种传输距离是多少 有米有可能产生漏传的数据呢

网友C:
如何输出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啊

网友D:
我们常用的电表 计量的是视在功率还是有功功率啊

网友E:
这种唤醒下进行无线远传 环境的干扰厉害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们常用的电表 计量的是视在功率还是有功功率啊

我估计肯定是计算我们的视在功率,因为仅仅计算有功功率的话 岂不是很亏?

网友G:
这种无线远传都是使用的射频无线传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