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有没有LL库或者HAL库的辅助查找对应寄存器的小工具

楼主(2023-06-07):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小工具:对程序中的LL库或者HAL库的文件,可以一路查找到程序中到底操作了哪些寄存器。看HAL库和LL库头很大,云里雾里,根本不知道操作的是哪些寄存器。

网友A:
你只要用KEIL编译好,可以右键查看函数定义,这样就到了函数实现的地方,里面怎么操作的寄存器都看到了。

网友B:
右键跳转定义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跳转定义就可以

这个我知道,可是跳来跳去的,看着看着就晕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用KEIL编译好,可以右键查看函数定义,这样就到了函数实现的地方,里面怎么操作的寄存器都看到了。 ...

这个我知道,可是跳来跳去的,看着看着就晕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可是跳来跳去的,看着看着就晕掉了。

建议转行做产品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