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在悬空的情况下,PG8、PG9是不是应该是高电平

楼主(2023-06-07):
第一次用这个芯片,自己按原理图做了块板,看原理图PG8、PG9只是做了拔码开关连接的下拉,并没有上拉,但焊好板子后,一、PG9悬空的情况下是低电平,大家谁有板子,帮给测一下,悬空时,PG8、PG9都是什么电平啊。
二、选择USB启动后,串口有输出,可以识别到USB的驱动,但是使用NuWriter却连接不上板子,连接一下,立刻就又断开了,有熟悉的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我的Flash焊接的是GD的,是不是不支持呢,

网友A:
这个不是可以自己设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可以自己设置嘛

是什么东西可以自己设置,是PG9的电平,还是启动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