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反馈问题

楼主:
请教关于光耦原边12V供电,恒压没有输出。我现在电路如果从输出Vout接到光耦原边,恒压能输出48V,但是光耦如果给恒定12V,恒压就没有输出。这是跟TL431环路有关吗?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2023-06-08):
不太清楚

网友A:
不过你可以拿示波器测试一下431在两种情况下的输出

网友B(点评):
调整右侧三个分压电阻是否可以?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你都没有输出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右侧三个分压电阻决定输出电压,其比例不可以随便调整。 重点测量两种情况下,4.3K电阻上的压降(反映光耦得到的工作电流)大小来分析问题所在吧。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好的,已经有所了解,谢谢。

网友D:
什么是恒压输出?在什么地方(Vout吗)输出?不清楚。

网友E:
估计得问你肚子里面的蛔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