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200SMART CPU输入/输出接线的几个关键点

楼主(2023-06-08):
总结来看,S7-200系列PLC提供4个不同的基本型号的8种CPU,其接线方式也可大致分为6种:
1.CPU SR20接线
2.CPU SR40接线
3.CPU CR40接线
4.CPU ST40接线
5. CPU SR60接线
6. CPU ST60接线
除了CPU外,我们还需要了解200smart PLC的数字量输入/输出接线。
1.数字量输入接线
S7-200 SMART的数字量输入点内部为双向二级管,可以接成漏型(图左)或源型(图右),只要每一组接成一样就行。
图左.漏型输入接法 图右.源型输入接法
对于数字量输入电路来说,关键是构成电流回路。输入点可以分组接不同的电源,这些电源之间没有联系也可以。
对于大多数输入来讲,都是24VDC输入,其中ST CPU的 I0.0-I0.3 支持 5-24V 输入,另外ST20/30 的I0.6、I0.7也支持5-24V输入。如下表所示:
2.数字量输出接线
对于数字量输出电路来说,关键是构成电流回路。输出点可以分组接不同的电源,这些电源之间没有联系也可以。
晶体管输出只能接成源型输出(图左),不能接成漏型,即输出为24V。
继电器输出是一组共用一个公共端的干节点,可以接交流或直流,电压等级最高到220V。例:可以接24V/110V/220V交直流信号。但要保证一组输出接同样的电压(一组共用一个公共端,如1L、2L)。对于弱小信号,如小于 5V 的信号,需要自己验证其输出的可靠性。
继电器输出点(图右)接直流电源时,公共端接正或负都可以。
图左.源型输出 图右.继电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