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烟专区]
Holychip芯圣电子---电子烟专用芯片全系列

楼主:
Holychip芯圣电子---电子烟专用芯片全系列
芯圣电子烟专用芯片系列分为专用MCU系列和ASIC系列,专用MCU系列简化了电子烟方案的设计开发、压缩开发周期与生产成本。ASIC系列,规格齐全,有多种电压输出模式、电压输出大小可选。
   专用MCU系列的ROM和RAM具有多种选择,最大ROM可达到16K*8, RAM可达512bytes,最多 18 个双向 I/O 口,3组16位带死区控制互补PWM,1 路8位 PWM,16+2路12位ADC,多种脚位可选,具体广泛的电压选择,满足客户选型需求。
    以下为专用MCU系列具体参数:

ASIC系列充电电流可达450mA,最高集成5A的放电MOS开关,多种脚位选择,有广泛的电压选择,满足客户选型需求。
以下为ASIC系列具体参数:

电子烟专用MCU系列适用于需要差异化定制的需求,包括换弹、加热不燃烧等中大功率电子烟产品;电子烟ASIC系列适用于一次性、可充电的各类电子烟产品。
目前电子烟专用芯片全系列正在火热销售中,有需要的用户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

网友A(2023-07-06):
为什么会有电子烟专用芯片呢 它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控制的地方吗

网友B:
一般电子烟主要由盛放尼古丁溶液的烟管、蒸发装置和电池3部分组成

网友C:
烟杆内部构造使用相同的基本组成部分:一个灯PCBA板,充电电池,各种电子电路

网友D: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第几代电子烟了啊

网友E:
有些电子香烟使用电子气流传感器启动该加热元件,一吸气就会使电池电路工作。而手动感应的需要用户按下一个按钮,然后吸烟

网友F:
雾化器的构造就是一个加热元器件,通过电池供电发热,使其旁边的烟油挥发,形成烟雾,从而让人吸的时候达到“吞云吐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