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71串口与BC260Y模块通讯异常

楼主(2023-06-08):
现在我手上有个项目是采用STM32L071与BC260Y串口通讯,经过反复测试发现,每次都是能通过串口唤醒模块,但是不能每次得到模块的AT指令的反馈,造成不能每次心跳都有数据上报平台,有没有大咔有类似的经验,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每次能唤醒,但不能每次都收到数据是吧

网友B:
你可以唤醒之后,delay一阵儿啊,就好了

网友C:
这你得根据模块的唤醒到正常工作的时间的多少,来通信的啊

网友D:
你可以多等会儿模块,这样就能心跳基本不丢了

网友E:
可能你的模块唤醒到工作需要一段时间吧

网友F:
这就需要你等待了,等下就好

网友G:
模块醒了之后,有啥信息反馈么?比如RAY等信息的返回?

网友H:
换个模块,你这模块唤醒到工作比较慢啊

网友I:
你可以这样,唤醒之后,循环发送AT,有返回之后再做下面的事儿

网友J:
你检查一下模块是否正常工作之后再发数据呗,这样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