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问下大家程序主函数里面可以用多个while(1)循环break跳出,等待接收命令应答吗?

楼主(2023-06-08):
| 如果接收应答成功break跳出while(1)循环,如果接收失败则再次发送命令 |类似于图片这种

网友A:
类似图片?图片呢?

网友B:
正常接收完成之后,跳出while也是正常的啊

网友C:
可以的,你这种逻辑也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D:
但是没必要用多个while,用Switch case就行吧

网友E:
用判断得了呗,用while的话,那这个条件不满足一直等待啊?

网友F:
看你程序逻辑和需求的,不一定是非要while一直等

网友G:
你的while也得是有次数的吧,不然程序不得跑废了么

网友H:
这种逻辑怎么实现都是可以的,无所谓的

网友I:
不如在中断里收数据,然后主函数里判断呢

网友J:
随意的,不过不是很建议使用多个while,容易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