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的DSP与28335的DSP区别在哪里

楼主:
STM32F4的DSP与28335的DSP区别在哪里

网友A(2023-06-08):
单独的DSP差别不大(对我们了解来说),实际差别大的地方是寻址方式
就拿乘法说,过程是 从存储器读 -> 乘法计算 -> 写到存储器,其中计算部分现在2者速度都快,但ARM的寻址复杂,读写存储器慢,专门DSP寻址简单存储快;

网友B:
区别可大了去了,TI的DSP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C:
F4DSP是指部分指令吧,不是完全的DSP功能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的啊

网友E:
没用过28335,不过这芯片好像很强的样子

网友F:
一般DSP是没啥差别,主要是MCU部分的主频

网友G:
可能28335的功能更好一些吧,这芯片我记得有年头了

网友H:
没啥区别吧,不都是MCU+DSP的功能么

网友I:
估计就是带有DSP的指令集,没有完整的DSP功能

网友J:
你可以用coremark跑个分,看看效果

网友K:
具体还是需要看数据手册的,但是一般差别不会很大

网友L(2024-01-16):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M: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