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8的TIM4精确延时问题

楼主(2023-06-08):
/*******************************************************************************
**函数名称:void timer4Init()
**功能描述:定时器4参数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Timer4Init()
{
  TIM4_IER_bit.TIE = 0;           // 禁止中断
  TIM4_IER_bit.UIE = 0;
  TIM4_EGR_bit.UG = 1;            // 允许产生更新事件
  TIM4_PSCR_bit.PSC = 7;          // 计数器时钟=主时钟16MHz / 128 = 125KHz

  TIM4_ARR = 125;                 //设定定时器4产生1毫秒重装载时的计数值,255是最大值
  TIM4_CNTR = 0x00;               // 设定计数器的初值
}
/*******************************************************************************
**函数名称:void TIM4Delayms(unsigned int ms)
**功能描述:定时器4参进行精确延时,最小为1毫秒,最大65535
**入口参数:unsigned int ms     1=< ms <= 65535
**输出:无
*******************************************************************************/
void TIM4Delayms(unsigned int ms)
{
  TIM4_CNTR = 0x00;                // 设定计数器的初值
  TIM4_CR1_bit.CEN = 1;            //启动定时器4开始计数
  while(ms--)
  {
    while(TIM4_SR_bit.UIF == 0);  //等待计数是否达到1毫秒
    TIM4_SR_bit.UIF = 0;          //计数完成1毫秒,清除相应的标志
  }
  TIM4_CR1_bit.CEN = 0;          //延时全部结束,关闭定时器4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asm("sim");             //关闭系统总中断
  CLK_CKDIVR = 0x00;      //CPUDIV = 1 HSIDIV = 1  内部时钟 = 16Mhz
  Timer4Init();           //调用定时器4初始化函数
  LED3Init();             //调用LED3初始化函数
  while(1)
  {
    PC_ODR ^= 0x40;       //异或取反PC->6 ,控制LED3进行周期性亮灭亮灭操作
    TIM4Delayms(1000);    //调用定时器4进行精确延时1000毫秒,即1秒
  }
}
问题:
1.第一次运行时,软件置位UG位,会立即更新事件标志位UIF=1,是不是就l立即刷新了定时器TIM4相关寄存器的值?那么第一个1ms定时是不是就不准确,因为UIF已经置1?

2.为啥写定时器4参进行精确延时,最小为1毫秒,最大65535,是不是与单片机的运行速率有关

3.为我讲解一下STM8的定时器延时与定时器中断的区别?(之前学51时不管是延时还是中断都是在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函数里写,我看这段代码之后就有点迷了)

网友A:
stm8的空指令延时c语言怎样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8的空指令延时c语言怎样写

用for循环

网友C:
因为unsigned int 最大值就是65535

网友D:
1.确实,第一个1ms可能是不准的。

网友E:
51单片机也最好不要在中断中添加延时。

网友F:
定时器延时,就是用定时器的时间还判断要等待多久。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确实,第一个1ms可能是不准的。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stm8的空指令延时c语言怎样写

可以用nop,但是得包含头文件,是那个我忘记了,你得自己百度搜搜

网友I:
正常来说,你把定时器配置好,逻辑配置好之后,延时就不用你管了

网友J:
定时器的精确延时与运行速率没啥关系

网友K:
定时器初始化之后的数据才有效,初始化之时也是无效的

网友L:
最大65535好像是跟变量有关系,再大就溢出了

网友M:
ST的定时器与51的定时器好像也一样吧

网友N:
定时器延时和中断都是一个事儿啊,都是中断服务

网友O:
需要对TIM4进行基础配置,包括计数模式、预分频系数和自动重装载值等,以确定定时器的计数范围和精度等参数。

网友P:
通过TIM4模拟延时us微秒。首先需要设置TIM4的预分频和计数值,然后启动TIM4,并在每次延时前清除更新标志位并等待更新完成。

网友Q:
你别被STM8的定时器逻辑给迷惑了,哈哈

网友R:
你就理解定时器就是个计数器

网友S:
我不知道STM8有没有滴答定时器,要是有的话,可以用这个

网友T:
第一毫秒你也用不上吧,一般都是每次使用都要重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吗?

1ms影响不大吧?对你应用影响很大?

网友B:
不要在中断里执行太耗时的程序

网友C:
可不可以想办法滤掉第一个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