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DAC频率输出不正确

楼主(2023-06-08):
各位,请教个问题,我用DACS输出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和方波,当我用float类型的频率来计算定时器的ARR值时会出现频率随机是我理论输出的一半,有时候输出又是正常的,如果用unsigned short int类型的频率来计算定时器的ARR值就是正常的,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就是跟你定义的变量有关系了呗

网友B:
可能遇到什么极限值了吧,不然也不会达到理论输出的一半呀

网友C:
那你就用unsigned short int呗,既然好用的话

网友D:
你可以网上搜搜,关于unsigned short int与float

网友E:
类型定义错的话,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F:
我之前遇到过是变量问题,不是输出波形的问题

网友G:
不过既然用unsigned short int的话,说明定义的类型是这个才对

网友H:
ARR的值是不是就uint的类型啊?

网友I:
你看官方提供的demo上呗,或者定义的ARR值类型是啥

网友J:
别纠结,直接用unsigned short int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