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IM800C激活开机后自动关机

楼主(2023-06-08):
单片机控制sim800c上网模块,插上物联卡和GSM天线,激活开机后,5-8秒之后 sim800c就会关机。测试了电源的电压是4V,关机的时候串口也没有返回数据。在sim800c开机的状态下,输入AT指令会有返回。在没有插上物联卡的时候,sim800c会一直开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该怎样解决呐?

网友A:
你的卡是不是欠费了?

网友B:
没遇到过,按理来说,插卡也不应该关机

网友C:
你的卡有问题吧,你插手机卡试试

网友D:
现在物联网卡一般换模块之后会锁卡的

网友E:
是不是电源供电不够?

网友F:
你不发AT指令它会自动关机嘛?

网友G:
没有插卡有可能内部机制让它自动断电呢。

网友H:
你换成手机卡能好些,不然呐,可能不太行

网友I:
关机也没有什么指令返回是么?

网友J:
你换成手机卡也这样吗?

网友K:
输入AT有返回的话,那就是说明模块没啥问题啊

网友L:
建议换卡,模块估计是没啥问题

网友M:
话说,GSM好像不支持物联网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