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8 TIM4定时器错误求解?

楼主(2023-06-08):
STM8打算用tiM4做个DelayMS的函数,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

逻辑是,用TIM4中断做计数器,**达到 elapseTime 每隔0.1ms +1。

但是如果
HSI 1分频 TIM4 16分频,DelayMS是ok的
HSI 2分频 TIM4 8分频,DelayMS是ok的
HSI 4分频 TIM4 4分频,DelayMS是ok的
HSI 8分频 TIM4 2分频,DelayMS是正常的2倍,比较诡异

主要代码如下,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大家

void CLK_Init() {
  CLK_DeInit();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8);
}
void TIM_PWMInit() {
  TIM4_DeInit();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2, 100);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TIM4_SetCounter(0x00);
  TIM4_Cmd(ENABLE);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lmttime = elapseTime + ms * 10;
  while(lmttime >= elapseTime);
  return;
}

extern unsigned long elapseTime = 0;

INTERRUPT_HANDLER(TIM4_UPD_OVF_IRQHandler, 23)
{
   elapseTime++;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

网友A:
这得看芯片的手册了吧,支持多少分频,多少频率

网友B:
换成STM32吧,现在STM32的成本更低了

网友C:
8分频,2分频的话,delay是正常2倍,那状态也不对劲啊

网友D:
你配置应该没啥问题,这可能跟芯片有关系了

网友E:
是不是分频不合理,导致的配置不对啊?

网友F:
没这么弄过,哈哈,不过我觉得你不按最后一个配置不就行了嘛

网友G:
正常都是时钟2分频,就行,分太细了也不是很OK

网友H:
逻辑没问题的,你用外置的时钟试试呢?

网友I:
这个分频你调成好用的不就行了么,为啥配置成不好用的呢

网友J:
可能是频率分频之类的不支持了吧

网友K(2024-02-01):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L: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M: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N: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O: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P: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Q: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R: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S: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