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 stm32f030c8芯片,用keil烧录报错,有dalao遇到过这些问题吗?

楼主(2023-06-08):
芯片是STM32f030c8t6,试过拉高boot0,拉低rst,都是这样,用的是PA14,PA13(swdio,swclk)。

JLink info:
------------
DLL: V5.12e, compiled Apr 29 2016 15:03:58
Firmware: J-Link ARM-OB STM32 compiled Aug 22 2012 19:52:04
Hardware: V7.00
S/N : 20090928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STM32 (connect):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JLink Error: STM32: Connecting to CPU via connect under reset failed.
* JLink Info: STM32 (connect):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JLink Error: STM32: Connecting to CPU via connect under reset fail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A:
就是jlink没啥问题,但是你连接不上

网友B:
你线序接对了没

网友C:
你把rst的引脚也接在jlink上试试

网友D:
你用ISP的方式烧录吧,烧录一个好用的固件,然后再用jlink调试试试

网友E:
这种原因有很多种,不好处理,主要是连不上MCU,你要看线接对没,芯片型号选对没,等等

网友F:
你换一块开发板试试,看能否连接上

网友G:
给我的感觉是SWD接口被你锁上了

网友H:
我觉得jlinkOB有限制,如果有条件用jlinkV9也行

网友I:
就是连接不上而已,你用jflash的方式解锁试试呢?

网友J:
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升级jlink固件试试,也许能好使

网友K(2024-02-01):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L: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M: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N: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O: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P: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Q: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R: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S: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