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 and 485上发问题,有干扰???

楼主(2023-06-08):
事情是这样的:在AB处接一台控制器并下发指令,收到后在STM32f030中查看是 00  03 18 1A 92 1A 92 07 CC 1A 92 00 00 23 10 00 00 00 1B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94 DD 00 ,然后发给服务器,但是在服务器收到中看到是00 01 03 18 1A 92 1A 92 07 CC 1A 92 00 00 23 10 00 00 00 1B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94 DD 00,但是正确的应该是 01 03 18 1A 92 1A 92 07 CC 1A 92 00 00 23 10 00 00 00 1B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94 DD 。接着在AB处再外接路串口查看情况,情况离奇,指令很正确,开头和末尾都没有00,但是当我把外接串口拔掉,问题又出现了又多了00...00。反复确定,拔掉就有00,不拔就没有00。很纳闷很奇怪。有干扰??

网友A:
拔掉有00这是正常的,干扰

网友B:
就是多个00是吧,程序过滤掉试试呢?

网友C:
你的线不太好吧,你换个线试试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有可能是受到了干扰,也有可能是线太长了

网友E:
你用的什么方式通讯的啊?串口对串口的么?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电平不对呢?按理来说也有点像

网友G:
这个00你协议和数据之中会不会出现啊?不会的话,过滤掉不就行了嘛

网友H:
建议加字头字尾判断,这样也许会好点

网友I:
看你描述的现象,很像有干扰

网友J:
为啥热插拔串口嘞?

网友K(2023-12-28):
如果您的串口通信线路上启用了硬件流控制(RTS/CTS),请确保连接的设备都支持并正确配置了硬件流控制。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没有连接问题或损坏的线路。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尝试禁用硬件流控制,以查看是否解决了问题。

网友L:
检查您的串口通信软件配置,确保没有启用软件流控制。

网友M:
有时,电磁干扰(EMI)或其他类型的干扰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您可以尝试增加去耦电容或使用屏蔽线来减少干扰。
检查周围是否存在其他可能产生干扰的设备或源,如电动机、高频信号等。

网友N:
驱动程序或库的问题

网友O:
数据缓冲区问题

网友P: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Q: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