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8L051F3的PVD上电后第一次是正常进入该中断,但是改变电压后无法第二次进入

楼主:
正常初始化PVD,然后在中断中进行点灯的操作
调试下来发现只有首次上电后可以正常进入中断并执行中断中的命令
把电压调上去后,也是正常退出中断,
但是再把电压调低,就无法再次进入PVD中断了,
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2023-06-22):
PVD是啥?是低功耗吗?

网友B:
你是不是中断的标记没清掉啊?

网友C:
按理来说,你电压过低的话,会这样

网友D:
解决的方法是电压别调低了呗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电压影响到了MCU的正常运行呢?

网友F:
你电压调到多低啊?

网友G:
不太建议电压过低啊,不然MCU受影响的

网友H:
解决可以外围电路弄个电容试试,储能

网友I:
没用PVD这个功能,但是感觉你这电压过低再调高之后,MCU不能瞬间唤醒吧

网友J:
换一种方式点灯呗,用其他触发方式

网友K(2024-01-16):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L:
小型电子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