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RM指令中BL和BEQ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6-08):
ARM指令中BL 和BEQ是什么意思?还有LR指什么?不明白,刚开始学,请教下各路大神~~

比较指令CMP的返回值是什么?

网友A(2023-07-25):
BEQ(比较相等,EQ为相等) 在BEQ指令前应该有一条比较指令,比如CMP R0,R1 若R0=R1,则执行BEQ指令,否则不执行

网友B:
如果子程序再调用子程序,返前一次调用的子程序的返回地址要存储栈内 。

网友C:
B,BL,跳转。BL相当于C中的调用子函数,在跳转的标号最后加上MOV PC,LR 就可以返回BL下一条指令

网友D:
cmp()会有三种返回值:
1、返回一个正数:a排列在b之后;
2、返回0:a、b相等;
3、返回一个负数:a排在b之前;

网友E:
LR 链接寄存器(用来存放子程序的返回地址) LR相当于指针变量,指令在内存中的地址

网友F(2023-12-05):
引用 网友A:
BEQ(比较相等,EQ为相等) 在BEQ指令前应该有一条比较指令,比如CMP R0,R1 若R0=R1,则执行BEQ指令,否则 ...

确实楼主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G:
先会使用相关的指令再进行相关开发

基本都是正常使用的一些基本指令

比较指令CMP的返回值是真和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