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RM AMBA协议集中,GIC的版本和amba版本有对应要求吗?

楼主(2023-06-08):
ARM AMBA协议集中,GIC的版本和amba版本有对应要求吗?

网友A:
请问ARM AMBA协议集是什么呀?它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B:
AMBA(高级处理器总线架构)专门为SOC设计提供的通信标准,不同的速率需求构成了不同的分类。从高到低依次是AXI -> AHB -> APB。

网友C:
APB1(低速外设)上的设备有:电源接口、备份接口、CAN、USB、I2C1、I2C2、UART2、UART3、SPI2、窗口看门狗、Timer2、Timer3、Timer4 。

APB2(高速外设)上的设备有:GPIO_A-E、USART1、ADC1、ADC2、ADC3、TIM1、TIM8、SPI1、ALL。

网友D:
不同的GIC采用的接口可能不同,有一些高端的会采用AXI4S作为链路层传输GIC定义的协议层的message

网友E:
ASB总线是一个快速总线接口,使用独立的地址数据总线,支持流水传送方式,支持多个主设备与从设备,采用集中译码和仲裁方式。ASB总线的主要作用是连接CPU,DMA引擎,内部存储器和一些快速外部设备

网友F:
AXI总线接口逻辑设计较为复杂,与AHB总线相比多使用50%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