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452的BLE在GCC环境下的lib库问题

楼主(2023-06-08):
#每日话题# 1、在开发包资料中的路径n32wb452_ble_driver\lib下有分别对应keil和iar的lib文件,却没有GCC环境的BLE lib。
2、请问是否有gcc环境的文件提供?
3、芯片本身的bsp和drv是被Rt-Thread所支持的,并且我看到在睿赛德官方Studio中也有wb452的evb选项。
3.1、由于自20年初RT-Thread Studio发布之后,在使用RT-Thread开发产品的话很少再去使用Keil+ENV或者IAR+ENV这种组合了。
3.2、既然已经支持了Studio环境下的bsp、drv,为什么不把最重要的BLE做进去呢?
3.3、没有对应的lib那么去适配一些GPIO、UART这些基本外设也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A:
现在都习惯在Linux系统下开发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习惯在Linux系统下开发代码了

唉,对于Linux下的开发只能说是个趋势。。。
市面上的绝大多数蓝牙、WiFi这种SoC几乎都是在GCC环境下的。但是咱们国民这种合封的芯片不支持GCC也就算了。但是RT-Thread Studio是基于eclipse的GCC的,而RT对他的适配是做的,但是国民并没有提供他对应的文件,这就导致RT官方给出的文件是不全的。像n32wb452_algo lib、n32wb452_ble_driver lib居然是粗暴的直接从工程里删除,然后发布我也是服了

楼主:
目前我们是在做一款开源Watch所遇到的问题,因为没有国民FAE与我们对接,不知道这里是否可以得到官方的支持。
已经用N32WB452画好了第一版PCB并且已经焊接了样机。
如果我们编译器抛弃GCC换回Keil可能是最快的解决方法
但如果官方可以给出GCC环境的适配那么是皆大欢喜的
但是如果官方无法给出GCC环境,我们可能就会更换M4内核的普通MCU,外挂如CSR8311,使用Host+Controller方案来做了。因为WB452这颗他严格意义来说并不是一个Host+Controller方案,算是个双核SoC,那么对于HCI Command/Event我们能做的二次开发几乎很少。因为像LE Audio、HFP、HID这种开发成本是巨高的甚至压根无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