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ADC最为触发源,触发DMA传输数据,有点疑问,求技术大佬解答

楼主(2023-06-08):
AD, ADC, DM, DMA, dc
这个ADC的顺序扫描有9个通道,DMA的BC * TC正好是9个数据。为什么主函数里面的ADC顺序扫描要启动三次,9个通道,不就是27的采样数据嘛

网友A:
这是采集三次数据吧,估计刚上电不稳定。

网友B:
你采集一次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这个例程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官方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例程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官方提供的?

官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采集三次数据吧,估计刚上电不稳定。

这是官方对例程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采集一次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清楚,没采集试过

网友D:
需要技术支持的话可以加V 15001734656

网友E(2023-07-20):
可能最初的启动,就是为了让ADC采集的数据稳定可靠吧

网友F:
不知道啊,你这不是说DMA配置3,所以触发三次么

网友G:
这个是应用吧,你随意设计的

网友H:
好像你说的逻辑也没啥问题啊,应该是采样了27次吧

网友I:
采样这么多次也没啥关系啊,都是用DMA输出的

网友J:
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数据是有效的吧

网友K:
你仿真跟踪一下看看,看数据的格式和内容不就知道了嘛,知道采集了几次

网友L:
  这是官方的demo吗?估计是为了仅供参考吧

网友M:
   不理解为啥TC等于3,就要采集三次

网友N:
这是不是为了让ADC稳定下来啊?就用了最后的采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