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R030C8的灯光控制系统

楼主(2023-06-09):
本次设计将采用CW32R030C8的蓝牙功能与MCU控制功能,实现对WS2812进行灯光控制与调节,实现室内灯光的氛围效果的输出。

选型:CW32R030C8,主频64MHz,性能方面十分强悍;封装采用QFN48,小型化产品非常有利;具有2.4G无线通信功能,在与手机蓝牙通信方面十分有优势,具有PWM外设,可以玩美驱动WS2812彩灯。具有64K FLASH+8K RAM,8个定时器,完全适合本项目系统的全部功能。

网友A:
WS2812有很多成熟的应用程序

网友B:
灯光控制是依靠什么进行调节的呢?

网友C:
继电器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用来干什么的

可以控制其他的灯的开关,做个兼容其他灯的作用

网友D:
CW32R030内置Cortex-M0+内核,最高主频64MHz,FLASH容量为64KB,SRAM容量为8KB;外设主要包括:1路12位ADC、3路UART、1路SPI、2路IIC以及多路定时器等功能模块

网友E:
安富莱电子的H7-TOOL开发工具可以仿真烧录芯源的单片机

网友F:
如何实现灯光的光照强度的无级调节呀

网友G:
是否考虑使用三极管做开关元件呢

网友H:
WS2812这个专用芯片对灯光的控制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I:
单个芯片可以同时控制多少条光带呢

网友J:
这种控制方式是不是能控制的灯光还是比较有限的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H:
WS2812这个专用芯片对灯光的控制原理是什么呢

在5050封装内集成有控制电路和RGB芯片,形成完整像素点控制;
内置扫执行好整形电路,传递到级联下一节点时,不会产生信号失真累积效应;
内置复位电路与掉电复位电路;
通过信号线完成端口级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