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时间公告牌的实现

楼主:
点阵屏是一种使用较为广泛的信息显示器件,其主要是面向公共观众。
1.方案的规划:点阵屏是一种使用较为广泛的信息显示器件,其主要应用方向是面向公众将它与RTC计时结合起来即可实现一个时间公告牌。若配接相应的传感器,则可实现环境状态的告知功能。
2.产品型号:CW32F030C8T6
3.选型的原因:通用型MCU产品
4.设计框图:作为一种公益性的服务资源,应提倡绿色环保的理念,为此该时间公告牌是以太阳能来供电。此外,为了能使其能全天候地工作,还为其配备了充电电池,以备太阳能板不工作时供电。RTC计时是通过片内的计时器,显示器件为16*64点阵的信息屏。在配有环境状态传感器的情况下,可按一定顺序间隔来切换显示内容,从而既省去了人工的干预,又充分展示了它的功能及作用。

图1  设计框图

图2  显示效果

网友A(2023-06-16):
如果显示文字的是不是复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显示文字的是不是复杂一点?

字库相对要大一些,一般会加一些滚动效果。

网友B:
这种时间公告牌的时间如何进行修正呢?我看功能框图并没有联网啊

网友C:
这个有没有人工输入的人机接口呢 可以人为设定时间

网友D:
看大街上边到处都是这种公告牌  如果很大的话 他们的供电是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大街上边到处都是这种公告牌  如果很大的话 他们的供电是如何解决的呢

配专用的稳压电源供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没有人工输入的人机接口呢 可以人为设定时间

在程序中添加按键校时功能接口,也可使用串口来随机校准时间。

网友E:
如果电池没有电了 真的断电了 如何载入当前时间呢

网友F:
RTC的时间累积误差我们如何来进行消除呢

网友G:
点阵屏本身会自带一个控制芯片吧 这个是一个单片机还是一个专用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