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请教下这个原理图

楼主(2023-06-08):
大家好!
最近接触原理图,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下图是一个直流源输入的电路,我想问下图中的IC3-LMB5551DW是什么作用?特别是它的输出DR1和48VG,谢谢了!

现在流行黑底的,感觉很酷,其实自古至今,大家一直在白纸上写字作画,极少见在黑子上写字作画的(除非有特殊用途和目的),我觉得黑底是反人类的 ^_^

楼主:
刚才那张图片有点模糊,重新来一张。

楼主:
另外还有两张图,将就是48V直流源输入升压到54V,用到了电流型PWM IC,图中的IC7,我想请教下图中所示的红色框的几个驱动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当DRV1和DRV3同时导通,DRV2和DRV4就断开,电流从正流向负极,反之是不是当DRV2和DRV4同时导通,DRV1和DRV3就断开,成了负电压,从负流向正?有些不理解,请大家帮忙解释下,谢谢了!

楼主:
还有一张图片。

网友A:
这个颜色方案看起来有点累

同感,越看感觉越暗,眼睛很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那张图片有点模糊,重新来一张。

VCC 接哪里? 电压值?

网友C:
这样配色就是为了让人不要看吧。

网友B:
把楼主拖出去打屁股.贴这种图确实算巡幸姿势

楼主:
各位大佬,原始的原理图就是这种配色。

网友D:
其实就是把这个芯片当成两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E:
这个额楼主只要去学习一下三极管的开关模式就知道了

网友F:
当控制端为高电平的时候 输出端就会输出输入端的电压值

网友G:
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个芯片拆分成两个三极管

网友H:
看图话的 这个芯片应该是两路的mos管还是三极管的

网友I:
它的作用就是通过基极的控制保证输入相关的电压

网友J(2025-06-24):
电路图颜色太暗了,看起来很费劲的,应该是通过三极管控制开关,确保输出正确的电压值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