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在做WB031的OTA升级时,发现设置VTOR偏移没有效果,大家试过吗

楼主(2023-06-08):
在做WB031的OTA升级时,发现设置VTOR偏移没有效果,大家试过吗?
PWR->VTOR_REG = CURRENT_APP_START_ADDRESS | 0x80000000;

楼主:
2.1.2.1 启动地址及设置
系统固定从 ROM 跳转到 FLASH 的起始地址 0x0100_0000 开始运行。
系统向量表默认在 ROM 地址中。
另外为了支持 FLASH 或 SRAM 中运行中断服务程序,软件可以通过寄存器 PWR_VTOR_REG 配置,将
VECTOR 映射到对应空间。

文档里面这段是不是改不了flash的起始地址了呢

网友:
如果使用SDK的蓝牙框架程序,不需要用户代码配置VTOR偏移,SDK会根据工程配置里面的IROM1地址自动处理中断向量表

网友A(2023-11-04):
PWR->VTOR_REG = 0x81020000;
手册里面VTOR_REG 寄存器最高位为1使能地址映射
带蓝牙协议栈就不需要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