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PWM端口使用中修改端口配置

楼主(2023-06-08):
AT32F421在使用PWM 互补时 ,中途为了某些需求把上管输出改成了IO功能  ,在想恢复PWM 功能时不能恢复,把IO重新初始化 复用开启都不能在开启PWM,求指导

网友A(点评):
应该是代码配置问题,详细代码请贴一下,大家给你看看

楼主:
电脑重启后正常……

网友B:
这个有点奇葩了,和电脑什么关系?

网友C:
必须重启才可以正常使用吗?在下一个周期不能自动生效吗

网友D:
这样做会不会导致混乱呢,另外这个跟电脑端是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E:
重新初始化也不行吗?

网友F:
我们在重新进行配置的时候需要对这个功能进行禁用吗

网友G:
这种操作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注意周边相关外设的处理

网友H:
这个跟电脑重启有什么关系 楼主说的是电路板重新上电了吧

网友I:
如果是重新上电子后可以用的话 考虑是不是程序哪里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