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关于库和原理图及 PCB 图的关系

楼主(2023-06-08):
元件库和封装库分别保存有现成的一些元件和封装,画原理图时可以从元件库中直接调
用现成的元件,同时在生成 pcb 时,由元件中指定的封装,从相应的封装库中调用封装。
需要注意的有:
1) 元件库只在画原理图放置元器件时有用,一旦元器件放置上去并保存原理图后,即
使删除元件库也对原理图没有影响。
2) 封装库只在生成 pcb 图时有用,一旦成功生成 PCB 图并保存,对封装库的任何操作
也不会影响到已有 PCB 图。
3) 已完成的原理图和 PCB 图本身包含有元件和封装信息,可以不依赖库而正常使用。
4) 通常在库中设置元件的一般公共属性,放置在原理图上后,再添加或修改特别属性。
比如显示内容,指定的封装等。

网友A(2023-09-23):
一般都是先设计原理图然后添加封装,之后导入到PCB中进行画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