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芯片的过流电流与短路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
怎么通过芯片手册来计算过流电流的大小和短路电流的大小,电流采样电阻的大小怎么取比较合适。恳求大家指点一下,对此表示十分的感谢。下面附件是芯片规格书

芯片手册

芯片手册

楼主(2023-06-19):
怎么没人呀,有大佬解答一吗

网友A(点评):
你的题目内容不全,缺少IC的型号和典型的应用电路图,无法解答。

网友B:
把你的芯片手册发全,还有前因后果,上来只放张截图,没人管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芯片手册发全,还有前因后果,上来只放张截图,没人管你的 ...

好的,芯片片手册已上传

网友B:
个人见解,欢迎高手指正!!!(楼主可以考虑去找原厂FAE咨询一下)

主要看的是VI管脚的电压与检测电阻来控制过流电流和短路电流大小。

过流电流1 =   25/4~350/4             =   6.25~87.5A(以最小值计算为准,也就是不要超过6.25A,需要把那个±10mv精度考虑进去,这里没有考虑)

过流电流2 =   25*2/4~350*2/4      =   12.5~175A(以最小值计算为准,也就是不要超过12.5A,需要把那个±10mv精度考虑进去,这里没有考虑)
不明白这里为何设置两档过流电流???

短路电流 =  25*4.5/4~350*4.5/4      =    28.125~393.75A(以最小值计算为准,也就是不要超过28.125A,需要把那个±10mv精度考虑进去,这里没有考虑)

不行,编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解,欢迎高手指正!!!(楼主可以考虑去找原厂FAE咨询一下)

主要看的是VI管脚的电压与检测电阻来 ...

感谢老师的分析解答,非常的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解,欢迎高手指正!!!(楼主可以考虑去找原厂FAE咨询一下)

主要看的是VI管脚的电压与检测电阻来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C:
5楼说的很详细了,不过貌似这种保护电路也是很少看到,我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