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AD8130输出波形有尖峰

楼主(2023-06-08):
想用AD8130实现差分转单端,下面是电路仿真图

输入波形是幅度1.4V左右的两个正弦波

输出波形:

按理说输出应该是幅度2.8V的正弦波,为什么会出现尖峰呢,**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输出电容换成nf级别的

估计驱动不了

网友B:
你的电路连接有问题。

网友B:
我仿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