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码魔盒] TBK-RD8T3x开发板测评之触控功能测试

楼主(2023-06-08):
对照《新定义魔盒触控应用详细使用手册》,用户完全可以使用RD-LINK工具对TBK-RD8T3x开发板的触控功能进行调试和测试。
《新定义魔盒触控应用详细使用手册》下载可以从易码魔盒中获取链接:
下面记录一下触摸功能测试的过程:
一、新建工程,设置工程路径和工程名称,选择芯片型号。(具体可以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3306938-1-1.html)
二、选择模板
三、设置BTM中断时间为1秒(用于闪灯)
四、选择触摸通道(此例只选择TK22和TK24)
五、进入TK配置:点击“配置”,然后一路向下。
六、进行TK配置
TK调试之前,请先确认开发板是否正确连接RD LINK,RD LINK是否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
1、点击“确定”
此时会出现:
2、点击TK22,对TK22进行调试
3、点击“启动调试”,然后按提示操作。
紧接着,将手指放在TK22上
调试完成后的情形:
4、关闭此窗口,回到调试主窗口:
5、点击TK23,参照上述方法进行调试。
6、点击右下角的“导出配置信息”,导出TK配置信息:

关闭TK调试窗口,回到易码魔盒主界面。
七、点击“生成”:
八、用keil打开工程、设置器件

九、在SC_Init.c上添加初始化端口P32、P33、P34代码
  1. GPIO_Init(GPIO3,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
  2.         GPIO_Init(GPIO3,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
  3.         GPIO_Init(GPIO3,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

018添加GPIO_Init(GPIO3,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等.jpg
十、在BTM中断中添加闪灯代码:
  1. P32=!P32;
十一、在SysFunVarDefine.c中添加触控效果代码
if(exKeyValueFlag==0x400000)
        {
                while(TouchKeyScan()==0x400000);//这样检测按键弹起,不知道对不对
                P34=!P34;
        }
        else if(exKeyValueFlag==0x1000000)
        {
                while(TouchKeyScan()==0x1000000);
                P33=!P33;
        }
十二、编译、烧录。(此处省略)
代码实现效果:
1、P32端口的LED闪灯
2、按一下TK24,P33翻转一次。
3、按一下TK22,P34翻转一次。

尚未解决的问题:1、进入触控调试之后到重新烧录,开发板上的灯会全亮,无论重新上电都一样。
2、进入触控调试之后的板子,暂时无法再使用ISPTool进行串口下载,只能重新烧录引导程序。

说明一下:因本人水平有限,出现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大佬指教。
附:完整的工程包:

网友A:
这个工具还是挺方便的哇

是的,很方便的。

网友B:
这个开发板有没有官方发布的配套的例程呢

有的,但用EasyCodeCube来初始化工程更方便。

网友C:
进入触控程序之后会亮起的触发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得厂家的工程师给你解答

网友D:
我们在做触控的时候 如何来避免误操作呢

不清楚,这个问题得请工程师解答。

网友E:
这个开发板自带的触控键或者触控条?

是的

网友F:
触控配置稍微麻烦点 其余的初始化都很简单啊

是的,不过有了RDLINK,就可以按触摸功能调试操作手册操作一次,也不算很复杂吧。

网友G:
配置完成之后自己会生成相应的代码吗

点击生成后就可以生成工程模板,与STM32CubeMX的效果一样。

网友H(2024-06-23):
用户完全可以使用RD-LINK工具对TBK-RD8T3x开发板的触控功能进行调试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