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开关电源功率是由开关管的最大电流决定吗?

楼主(2023-06-08):
开关电源功率是由开关管的最大电流决定吗?例如5v1a的电源,开关管选多大的电流,这个电流是如何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点评):
根据输入功率乘以转换效率算得.例如输入10w,效率50%,输出5v,至少选1A.(不考虑保险因素)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那么由管子的参数反推输出电流能力,该如何计算?

网友A(点评):
去油香收

网友B:
“水桶原则”决定的最大输出功率,影响因素可不仅仅是开关管的载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桶原则”决定的最大输出功率,影响因素可不仅仅是开关管的载流参数。 ...

能简单归纳一下吗?难不成同某些坛友所说和变压器等有直接关系?

网友C:
开关三极管、续流二极管、蓄能电感以及输入输出滤波电容等参数确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简单归纳一下吗?难不成同某些坛友所说和变压器等有直接关系?

影响开关电源输出功率的因素很多,包括电路结构、元件参数甚至还与具体的设计实施都有关。在电路结构、具体的设计都确定的前提下,影响占比较大的元件参数主要是变压器/储能电感、开关管、续流元件、滤波元件等。

楼主(点评):
谢谢坛友的解答,现在有点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