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55能否使用HSI作为系统时钟

楼主(2023-06-09):
在开启广播的情况下,能否不适用HSE,而使用HSI作为系统时钟?
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
我将系统时钟配置为HSI,也配置成功,如下图
但是一旦执行完上图中的下面语句
shciContext.io.Send(0,0);
之后系统时钟的配置就变成了HSE了
这样就会造成FreeRTOS的tick周期出错。请ST的专家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A:
HSI精度并不准确啊

网友B:
可以,只是精度不高,稳定性不行,系统刚起来的时候就是用的内部,然后切换成外部。

网友C:
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D:
可以,节省成本的话就可以用内部时钟

网友E:
对时钟精度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替代

网友F:
还是用外部的时钟吧,能稳定点

网友G:
之前用过沁恒的蓝牙,就是RTC还是啥时钟就不能忽略,不然蓝牙是连接不上的,跟你的估计也是一样

网友H:
你这是想要降低成本呗

网友I:
广播好像是需要有HSE

网友J:
这里还是建议用外置的高精度时钟,能好点

网友K:
这种直接参考官方的开发板不就行了么,有啥你就用啥,肯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L:
作为主时钟好像也可以吧

网友M:
没具体玩过,不过我觉得还是全面一点比较好,不要差一个晶振,给自己增加工作量

网友N:
一般得看手册吧,看蓝牙部分用了时钟的啥,有些时候是两个都要有的

网友O:
ST的蓝牙挺复杂,不过可玩性也挺高

网友P(2024-01-16):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Q: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