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有無線充電的接收與發射方案嗎

楼主(2023-06-09):
最近會需要在我的設備上新增加一個無線充電接收端不知道新唐是否有這類型的方案

网友A:
好像N76E885可以做无线充电主控

网友B:
有啊,新唐的无线充电接收端可以与无线充电器配合使用,将接收端放置在充电器上即可进行无线充电

网友C:
新唐的无线充电接收端采用砷化镓芯片,具有高效率、低损耗、高集成度的优点,可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的充电

网友D:
为啥要考虑新唐呢?是因为他家的无线充稳定?

网友E:
我觉得可以看看国内做小家电比较多的厂家,他们用的无线充都比较稳定好用

网友F:
新唐好像是有这方面的技术支持的,就是无线充的方案好像是提供

网友G:
现在无线充都要大功率了,小功率根本没啥意义

网友H:
新唐有这方面的方案和资料芯片之类的啊

网友I:
最好是找代理商咨询一下,新唐主要是MCU,无线充这块估计是次要的

网友J:
话说,这种无线充的话,是不是要协议对上才行?

网友K:
无线发送端你用的谁家啊?好像得一家一样的协议才行

网友L:
学识浅薄,差点不认识这几个繁体字了